[ZLG-MCU] 关于JTAG失效

楼主(2008-03-16):
关于JTAG失效的问题不太懂,感觉挺危险的,请问我需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吗?如果我不将JTAG口(PC0~3,PB7)复用,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导致JTAG失效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复用的GPIO只是一种

像与JTAG复用的GPIO被占用、系统时钟配置不当、存在定时中断等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JTAG失效。

因此安全的做法还是在每个程序里都要嵌入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