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 这么多库启动函数,看得都头大

楼主(2008-03-19):
而且,为了弄明白什么意思, 还得去看数据手册的寄存器资料.

咋感觉: 还不如直接操作寄存器简单!

网友A:
观点不同

   对我来说,Luminary的库函数在做较大的工程时非常好用。例如搞步进电机控制器,要用到PWM、I/O中断、定时器、串口、SPI等等外设,如果做小实验时用寄存器分别操作这些外设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此复杂的工程如果还要一个一个外设地复习,如何操作各自的寄存器,那实在太费时啦。做复杂工程时,注意力都摆在产品的功能、算法上,都不想再花时间复习外设寄存器啦。

(zlgarm_zsg)

网友B:
有总比没有好,反正不管怎么样都得去仔细看数据手册的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