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有没有GPS方面的评估板

楼主(2007-01-02):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自己做模块吗???

网友B:
双龙不是有吗

网友C:
我有GPS方面的评估板

我有GPS方面的评估板。不过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评估板的,因为管脚定义有不同。知道模块定义了也可以自己做评估板的。评估板通常只是做一个可以连接到PC的接口电路(RS232串口,或者USB口),以方便用PC测试模块性能。

网友D:
Sirf 亚太区代理

Promate electronics co.,ltd

是Sirf的亚太区总代。

我在SH office

velax_w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