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串口到底咋回事?没发现由FIFO空中断?那16字节得FIFO怎么

楼主(2008-03-20):
LM3S串口到底咋回事?没发现有FIFO空中断?也没看到有串口发送完毕中断?那16字节得FIFO怎么用?

楼主:
求助,连续向串口发送两次数据,串口程序怎么写?

求助,连续向串口发送两次数据,串口程序怎么写?
给思路就行。

已知参数:
void *pdata1
uint8 size1
void *pdata2
uint8 size2

软件缓冲函数:
uint8 BUF_PutChar(uint8 data);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uint8 BUF_GetChar(uint8 *data);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连续两次向串口发送数据(两次发送间隔时间不定),
第一次发送数据首地址为pdata1,数据个数为size1,
第二次发送数据首地址为pdata2,数据个数为size2,
要利用串口发送FIFO,使用中断,使用软件缓冲(假设软件缓冲空间足够大),尽量不使用等待。

网友A:
ZLG不是有数据队列中间件吗。

queue.c,queue.h这两个文件。以前用LPC的时候用过的。

网友B(2008-04-25):
答非所问

别人是问,用LM3S 的串口FIFO, 如何写程序。

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上面写的是,需要数据超出FIFO的深度才能产生中断。

而不是达到FIFO深度时中断。

网友C:
比较另类,不过也能用

产生发送中断后,不要管他发空没有,一直向里写剩下待发的数据同时查询满标志即可( bit_bandREGb(UART0_FR_R, 5 ) ) 。如果已经没有数据可发,退出isr即可。只是下次发送前需要检查fifo发空标志( bit_bandREGb(UART1_FR_R, 3 )

网友D:
发送中断,接收中断,超时中断可以完成FIFO的全部操作。

对,不一定要中断的呀,如果你用接收中断,你可以查FIFO空,如果产发送中断,只要查FIFO满。相当于在接收中断里可以完成你的空中断,在发送中断里可以完成你的满中断。

楼主:
FIFI空中断是用来发送的

串口FIFO空中断优点:
1.效率高。
串口FIFO空时产生中断,中断中一次可以装入整个FIFO空间大小的数据。

而采用触发水平触发中断,假设触发水平是8,则每次发生中断只能向FIFO写入16-8个数据。

2.编程方便。
主程序至需要往数据BUFFER里面放数据,中断只需从BUFFER取数据到FIFO。如果没有数据,则关闭中断。

如果采用触发水平(触发水平非0)触发:
只能等先一次发送完毕后,才能发送第二次。使用不方便。

既然有串口FIFO水平触发中断,为什么触发水平不能为0(串口FIFO触发水平为0就是串口FIFO空中断)?

网友D:
有道理。不过如果空中断是最好是由发送数据再触发。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