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615怎么可以有效防止芯片锁死?

楼主(2008-03-21):
EasyARM615怎么可以有效防止芯片锁死?锁死的原因有哪些?请技术工程师详细回答,谢谢!!

网友A:
把一个非jtag的管脚当成配置脚

lpc系列arm,进入jitag有硬件管脚电平控制,是硬件逻辑实现的。
luminary,没有jtag的硬件管脚电平控制,
自己模拟一下。

程序的最初代码是一段检测一个非jtag复用管脚的电平的死循环代码,若是设定的高或者低电平,就跳出运行用户程序,否则死循环等待jtag连接。

网友A:
或者是

当配置jtag复用的管脚为gpio时候,先加入判断自定义配置引脚的检测代码,当为设定的高或者低电平,才配置,否则不配置,jtag引脚仍然为jtag引脚。

这样,控制自定义配置引脚,即可决定jtag复用的管脚的功能为GPIO或者是jta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