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MCU大侠请帮忙 关于LM3S8962的以太网问题???

楼主(2008-03-23):
前段时间购买了EASYARM8962开发板,由于项目需要,自己画了一个板子,要使用以太网接口。EASYARM8962开发板的以太网使用了一个网络隔离变压器HR601680和一个RJ45座,考虑到元件较多,换成了HR911105A(里面自带一个隔离变压器,还有两个LED灯),现在已经完成了板子的焊接,正在调试以太网。使用EASYARM8962开发板光盘上的一个“UDP通讯实验”代码,在EASYARM8962开发板上运行完全正确。但是将代码写入自己做的板子时,在PC机上用ping命令ping自己做的板子没有任何反应,但是,自己板子上的以太网连接指示灯常亮,且以太网通讯指示灯每隔几秒钟就闪烁一下。这个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项目的进展,希望大侠指教。

仔细考虑一下,应该不是软件上的问题,因为在EASYARM8962开发板上都可以正确运行。多半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附件中有自己板子的原理图,Luminary官方网站上的原理图(偶是按照Luminary官方网站上的以太网原理图画的)

希望大侠尽快回复,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320948865.rar

楼主:
hr911105a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3202049723.rar

网友A:
把l1 l2去掉,直接短接试一下

把l1 l2去掉,直接短接试一下

网友B:
原厂的上拉和下拉有误

  原厂的以太网上拉和下拉匹配电路有问题,请按EasyARM8962的电路连接。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