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 link 能否在KEIL上使用,代替 ULINK?

楼主(2008-03-25):
从周立功推出 2104开发板就跟着走,lpc的产品做了若干,阵地也随着从 ADS1。2换到keil ,如今怎么又转移到IRA,这个比keil有什么优点呢?不管怎么说,ARM官方的开发环境还是keil

网友A:
可以试试

Keil在3.20后又开始支持LM-LINK, 可以试试看.

(zlgarm_zsg)

网友B:
3.05也支持。

网友C:
速度慢了点

网友D:
LM LINK 在KEIL下也可以使用,只是调试有点慢。

在KEIL 3.20的软件下,在选择硬件调试器时,选择
Luminar Eval Board就可以直接调试(当前之前需要装LM LINK的驱动啦^-^)
只是在KEIL下面调试有点慢(我就不能接受那那么慢)所以我们不推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体验下。

(zlgmcu_z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