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615扳子485通信电压

楼主(2008-03-28):
问下ZG, EasyARM615扳子485通信电压有多少,485传输的通信电压能达到普通云台识别电压吗?

网友A:
是3.3V

EasyARM615用的RS-485芯片是SP3485E,3.3V供电,因此通信电压是3.3V。

(zlgmcu_wdx)

网友A:
RS485是差分信号,您说的通信电压是指什么(zlgmcu_zls)

楼主:
RS485是差分信号

非常感谢ZG的回复,我说的这个通信电压就是信号传输电压,也就是RS-485的A、B两端产生的差分电压。
因我们在传输数据时,测得A、B间只有2.9V左右。不能确定这个2.9V的差分电压是否能被云台接收端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