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uminary单片机能不能加密?

楼主(2008-03-28):
Luminary单片机能不能加密?即防止程序被读出?
禁止 JTAG?

谢谢!

网友A:
我也总觉得这方式, 不严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上次在上海的ZLG组织的LUMINARY的会议上说可以。
但是没问清楚是怎么加密。

网友C:
是的,禁止JTAG

程序加密的根本思想就是不让别人非法读出程序代码.JTAG是读出代码的唯一方法,禁止JTAG就是可以防止人读出。NXP的也是那样做。

    Luminary与其它半导体公司的不一样,有两种加密方式(对于100脚的芯片)。一种是将在程序运行前将JTAG配置为GPIO,这种方法可以禁止JTAG功能,并且可以通过LM LINK恢复(恢复时,FLASH将被擦除),也就是说加密后的芯片,再次下载程序和通过JTAG调试程序。另一种方式是,烧断JTAG内部引脚,也就是永久禁止JTAG。第二种方法是最深度的加密方式,使用这种方式如果需要更新程序,只能通串口、以太网等方式更新程序。
    串口、以太网等方式更新程序的方式在我们网站上有相关的文档和源程序。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yingyong.asp

网友A:
既然串口也能

既然串口也能擦写 FLASH, 肯定得校验, 那就可以读 FLASH .

另外, jtag 复位后默认是允许的, 如果通过控制振荡器, 可以让代码尚未执行到禁止 JTAG 的地方, 让 JTAG 响应, 那不就给读出 FLASH  又提供了一个可能?

网友D:
AIRWILL说的对

楼主:
J-LINK可以恢复吗?

"并且可以通过LM LINK恢复(恢复时,FLASH将被擦除)"

J-LINK可以恢复吗?
怎么操作?

网友C:
J-LINK不是我们的产品,建议您咨询相关的供应商

(zlgmcu_wdx)

楼主:
行就行,不知道就不知道.

"J-LINK不是我们的产品,建议您咨询相关的供应商"

这个是讨论你们代理芯片的开发问题,也这样?

用你们的芯片,非得我重复建设,搞个LM-LINK?

可以理解,但也有些失望...

网友C:
购买EasyARM8962会赠送LM LINK调试器,没有必要使用J-LINK

(zlgmcu_wdx)

网友C:
J-LINK 现在还不支持解锁

网友C:
RE:5楼 ---那样是不可以的!!!

上电时,芯片是工作在内部时钟,所以是没有办法控制到时钟的.

这个问题老外早就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