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急!请教如何在C源程序中加入汇编代码

楼主(2008-03-29):
    如何在IAR开发环境下的C源程序中加入汇编代码?因为读取外设的需要,最好是用ARM指令直接操作硬件。
  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进行下去。急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各种编译器嵌入汇编

IAR:
long longMul(long lX, long lY)
{
    __asm("    smull   r0, r1, r0, r1
"
          "    lsrs    r0, r0, #16
"
          "    orr     r0, r0, r1, lsl #16
"
          "    bx      lr");

    return(0);  /* 不会跑到这里,用于防止编译警告!*/
}

GCC:
static long __attribute__((naked)) longMul(long lX, long lY)
{
    __asm("    smull   r0, r1, r0, r1
"
          "    lsrs    r0, r0, #16
"
          "    orr     r0, r0, r1, lsl #16
"
          "    bx      lr");

    return(0); /* 不会跑到这里,用于防止编译警告!*/
}

Keil:
__asm long longMul(long lX, long lY)
{
    smull   r0, r1, r0, r1;
    lsrs    r0, r0, #16;
    orr     r0, r0, r1, lsl #16;
    bx      lr;
}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