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615究竟该怎么学?我怕芯片死锁!!

楼主(2008-03-30):
EasyARM615究竟该怎么学?我怕芯片死锁!!请高手留下Q或邮箱。我的邮箱是403751581@qq.com,希望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应该在每个应用程序里都添加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这才是最

<big>
// 基于LM3S驱动库的Stellaris系列单片机GPIO演示程序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 将较长的标识符定义为较短的形式
#define  SysCtlPeriEn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 定义按键
#define  KEY_PORT               SYSCTL_PERIPH_GPIOA
#define  KEY_PIN                GPIO_PORTA_BASE , GPIO_PIN_4
#define  KeyGet()               GPIOPinRead(KEY_PIN)

// 定义LED
#define  LED_PORT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ED_PIN                GPIO_PORTD_BASE , GPIO_PIN_7
#define  LedOn()                GPIOPinWrite(LED_PIN , 0 << 7)
#define  LedOff()               GPIOPinWrite(LED_PIN , 1 << 7)

// 防止JTAG失效
void  WaitJTAG(void)
{
    SysCtlPeriEn(KEY_PORT);                             // 使能按键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KEY_PIN);                             // 设置按键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 KeyGet()  ==  0x00 )                           // 如果有键按下,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Dis(KEY_PORT);                            // 禁止按键所在的GPIO端口
}

// 延时
void  TimeDelay(unsigned long  ulVal)
{
    while ( --ulVal  !=  0 );
}

int  main(void)
{
    WaitJTAG();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SysCtlPeriEn(LED_PORT);                             // 使能LED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Out(LED_PIN);                            // 设置LED所在管脚为输出
    for (;;)
    {
        LedOn();                                        // 点亮LED
        TimeDelay(400000UL);
        LedOff();                                       // 熄灭LED
        TimeDelay(500000UL);
    }
}
</big>

(zlgmcu_wdx)

网友B:
问一下,LM3S101的解锁问题

看了下DS,说只要不是烧断了线路,用100块的那个还救得回来,但只是LM3SXXXX系列,LM3SXXX有得可以,有得不稳定。我对LM3S101/LM3S102感兴趣,这两个的确现在没有相当的对手,他们能救得回来吗?板子报废实在太讨厌了。

网友C:
估计要返回修理了

网友B:
我是要做成自己的产品卖啊,

返回?返到ZLG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