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33的DAC输出驱动能力如何?

楼主(2008-03-31):
请问ZLG公司,
P89LPC933的DAC输出驱动负载能力如何?
也就是它里面的运放输出能够驱动多大的电阻负载.

网友A:
建议外接运放

单片机的DA输出功率都不强,建议外接运放做跟随器,几毛钱的成本。

(zlgarm_zsg)

网友B:
D/A输出内阻很大,基本上只能驱动万用表或示波器

所以运放的同相跟随器电路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