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最小系统图对吗

楼主(2008-04-01):
因为要做无线通信,所以还需要一块MCU,请问管理员我按上次提供的最小系统原理图焊接有问题吗?见附件。

网友A:
图是对的,这是LM3S101/102芯片典型的基本应用电路图

该图还可以改进:JTAG接口是20-PIN,个头可能太大,但兼容性好。如果希望缩小体积,可以改用10-PIN接口,LM LINK调试器也可以很好地支持。

(zlgmcu_wdx)

网友A:
另外,/RST管脚对GND接一个100kΩ的下拉电阻效果会更好

楼主:
没买到CAT811

我没买到CAT811芯片,请问RC复位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
只买到了CAT811STB1

武汉的
那儿说没货了 CAT811STB1可以吗 需要改哪儿吗

网友B:
809也可以不?

我因为做产品,干脆就用了809. 不装按键了。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请问周工hotpower是谁啊

最近在很多论坛都看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不是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