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 I2C从机模式的问题??? 急

楼主(2008-04-02):
(1)LM3S8962处于从机模式,是否能够接收到I2C广播地址???
芯片资料和《Cortex-M3开发指南》上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项目需要,小弟需要确认这一点。
(2)LM3S8962处于从机模式时,应答位是否由硬件自动产生???
如果由硬件自动产生,则LM3S8962在从机时,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非应答位???
(3)周工是否由LM3S8962处于从机模式的范例代码???小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们已经有主模式的完整例程,建议您参考来写从模式的应

(zlgmcu_wdx)

网友B:
iic是不是非标准的

建议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它的从模式的编程,和主模式不同没有控制位来操控时序,很不灵活阿。我也想知道[(2)LM3S8962处于从机模式时,应答位是否由硬件自动产生???
如果由硬件自动产生,则LM3S8962在从机时,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非应答位???
]

网友B:
不知

不知你们能不能研究完后写一个应用指南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