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 I2C从机模式无法接收广播地址???郁闷

楼主(2008-04-02):
将两片LM3S8962用I2C总线相连,一台为主机,另一台为从机,将从机的地址设置为0xA2,主机和地址0xA2的从机通信完全正常。主机使用I2C广播呼叫地址和从机通信,从机无法产生中断。也就是说,LM3S8962的I2C不能使用广播地址。太郁闷了。

看看NXP的LPC2200控制器的I2C(参见其英文数据表P159):
I2C Slave Address register (I2ADR - 0xE001 C00C)
These registers are readable and writable, and is only used when an I2C interface is set to
slave mode. In master mode, this register has no effect. The LSB of I2ADR is the general
call bit. When this bit is set, the general call address (0x00) is recognized.

Bit Symbol Description Reset value
0 GC General Call enable bit. 0
7:1 Address The I2C device address for slave mode. 0x00

LPC2200控制器的I2C在从机模式下就可以既接收从机地址,也可以接收广播地址。
看来选芯片还是要选择大厂家的主流芯片,Luminary这方面还是做的不够好

楼主:
向各位大侠求证一下

是偶对LM3S了解的不深还是LM3S的I2C确实不能在从机下进行广播通信???

有谁用LM3S系列的I2C做从机广播通信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不同器件的硬件I2C功能有所不同

楼主可能对LPC2200的I2C用惯了,对Luminary的不太习惯。

(zlgmcu_wdx)

楼主:
如果I2C硬件没有广播通信功能???

如果I2C硬件没有广播通信功能,也是一大缺陷。现在绝大多数MCU的I2C硬件都具有可选择的广播通信功能。希望luminary在以后的芯片中加入I2C广播通信功能。

网友A:
目前可以考虑“硬件+软件”来解决

网友B:
不会吧,这可是个标准功能

网友C:
怎么个“ 目前可以考虑“硬件+软件”来解决 ”,如何保证可靠性阿。希望给菜鸟提个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