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周工,如何进入P89V51单片机的6时钟模式,急盼!!

楼主(2008-04-02):
我在设计一个程序,听说P89V51系列可以进行倍频,加快运算!还望指点一下!需要加入什么程序?

网友A:
不是软件方法,而是要采用硬件手段

在编程器烧录里有这个配置选项

楼主:
谢谢!FLASH MAGIC软件里面有选项可以设置吗?

网友A:
FlashMagic可以设置,但为一次性的,一旦设置永远是6时钟模式

如果采用EasyPRO系列编程器,则6时钟模式也是可以恢复为12时钟模式的。

(zlgmcu_wdx)

楼主:
谢谢!FLASH MAGIC在哪一栏里面设置

网友B(2011-05-09):
请问用Flash Magic 可以将时钟模式恢复为普通模式吗?如果不行,请问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网友C:
这跳跃得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网友D(2012-12-14):
有没有办法让6时钟变回12时钟呢?

网友E(2013-03-07):
来学习的,怎么楼上的问题没人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