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我曾经搜集的关于delay的**

楼主(2008-04-03):
以下是delay 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软件延迟函数
  {
     for(;n>0;n--);
  }
请问它的延时长度是多少,比如 delay(200000),得到的延时是多长?
    因为访问外设有时序问题,所以需要精确定时。
    或者是否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A:
精确定时要用定时器。

精确定时要用定时器。

(zlgarm_zsg)

楼主:
其实也不需要很精确

其实大概满足就可以了,所以觉得用delay函数方便些。。

网友B:
那用软仿看下了

楼主:
如何软仿

能否说得具体一些?比如:什么软件平台仿真比较好用,是否能够提示一下测试语句?谢谢!

楼主:
能否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延时长度

“n--”不是一个指令周期吗(同时也是一个机器周期,对吗?),这样是否能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延时长度?
一个机器周期是不是与设置的时钟频率有关?要如何计算呢?

网友C:
不对。你要看过生成的汇编代码后才知道最终的指令怎样

你可以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然后拿示波器测。例如延时后翻转IO。

网友D:
用秒表测延时时间

用汇编程序编可以比较准确地算出延时时间。用C语言的话,如不需要太准可以编一个时间长一些的延时程序,用秒表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用示波器测

用示波器测,注意IO口固有延时

网友F:
看来关心这个的还比较热闹

我常用的延时办法是:

void  timeDelay(unsigned long  ulValue)
{
    do
    {
    } while ( --ulValue  !=  0 );
}

或者简单写作

void  timeDelay(unsigned long  ulValue)
{
    while ( --ulValue  !=  0 );
}

假设系统时钟为6MHz,则延迟20ms(近似)的写法是:

timeDelay(20 * (6000000UL / 4000))

(zlgmcu_wdx)

网友G:
我曾经搜集的关于delay的**

void delay2(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为最佳方法。

       分析:假设外挂12M(之后都是在这基础上讨论)

       我编译了下,传了些参数,并看了汇编代码,观察记录了下面的数据:

delay2(0):延时518us 518-2*256=6
delay2(1):延时7us(原帖写“5us”是错的,^_^)
delay2(10):延时25us 25-20=5
delay2(20):延时45us 45-40=5
delay2(100):延时205us 205-200=5
delay2(200):延时405us 405-400=5

       见上可得可调度为2us,而最大误差为6us。精度是很高了!

       但这个程序的最大延时是为518us,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为很多时候需要延迟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讨论将t分配为两个字节,即uint型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Void delay8(uint t)
{
while(--t);
}

       我编译了下,传了些参数,并看了汇编代码,观察记录了下面的数据:

delay8(0):延时524551us 524551-8*65536=263
delay8(1):延时15us
delay8(10):延时85us 85-80=5
delay8(100):延时806us 806-800=6
delay8(1000):延时8009us 8009-8000=9
delay8(10000):延时80045us 80045-8000=45
delay8(65535):延时524542us 524542-524280=262

       如果把这个程序的可调度看为8us,那么最大误差为263us,但这个延时程序还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因为延时最大为524.551ms。

       那么用ulong t呢?

       一定很恐怖,不用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了。。。

       那么如何得到比较小的可调度,可调范围大,并占用比较少得RAM呢?请看下面的程序:

/*------------------------------------------------------------------
函数全称:50us 延时
注意事项:基于1MIPS,AT89系列对应12M晶振,W77、W78系列对应3M晶振
例子提示:调用delay_50us(20),得到1ms延时
输 入:
返 回:无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

我编译了下,传了些参数,并看了汇编代码,观察记录了下面的数据:
delay_50us(1):延时63us 63-50=13
delay_50us(10):延时513us 503-500=13
delay_50us(100):延时5013us 5013-5000=13
delay_50us(1000):延时50022us 50022-50000=22

赫赫,延时50ms,误差仅仅22us,作为C语言已经是可以接受了。再说要求再精确的话,就算是
用汇编也得改用定时器了。

/*------------------------------------------------------------------
函数全称:50ms 延时
注意事项:基于1MIPS,AT89系列对应12M晶振,W77、W78系列对应3M晶振
例子提示:调用delay_50ms(20),得到1s延时
全局变量:无
返回: 无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
我编译了下,传了些参数,并看了汇编代码,观察记录了下面的数据:
delay_50ms(1):延时50 010 10us
delay_50ms(10):延时499 983 17us
delay_50ms(100):延时4 999 713 287us
delay_50ms(1000):延时4 997 022 2.978ms

赫赫,延时50s,误差仅仅2.978ms,可以接受!

上面程序没有采用long,也没采用3层以上的循环,而是将延时分拆为两个程序以提高精度。
应该是比较好的做法了。

如果想要得到更高精度的延时,可以这么做: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if(t>255)
{
针对性给于延时补偿;
}
if(t<255)
{
针对性给于延时补偿;
}
for(;t>0;t--)
for(j=18;j>0;j--) //根据实际,将原来19改为18或者更小
;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if(t>…)
{
针对性给于延时补偿;
}
if(t>…)
{
针对性给于延时补偿;
}
if(t>…)
{
针对性给于延时补偿;
}
……
……
for(;t>0;t--)
for(j=6244;j>0;j--) //根据实际,将原来6245改为6244或者更小
;
}
1s延时程序
晶振是12M,对于MC-51系统的单片机来说,一个机器周期是1us。
…………………………
MOV R0,#100
LOOP1: MOV R1,#100
LOOP2: MOV R2,#48
DJNZ R2,$
NOP
DJNZ R1,LOOP2
DJNZ R0,LOOP1
…………………………
[(2*48+4)*100+3]*100+1=1000301(个机器周期)即1.000301秒定时。

.(晶振12MHz,一个机器周期1us.) 一. 5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

j--) for(k=81;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F MOV R7,#0x0F

C:0x0802 7ECA MOV R6,#0xCA

C:0x0804 7D51 MOV R5,#0x51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计算分析: 程序共有三层循环 一层循环n:R5*2 = 81*2 = 162us DJNZ 2us 二层循
环m:R6*(n+3) = 202*165 = 33330us DJNZ 2us + R5赋值 1us = 3us 三层循
环: R7*(m+3) = 15*33333 = 499995us DJNZ 2us + R6赋值 1us = 3us 循环外: 5us 子程序调
用 2us + 子程序返回 2us + R7赋值 1us = 5us 延时总时间 = 三层循环 + 循环外 = 499995+5 =
 500000us =500ms 计算公式:延时时间=[(2*R5+3)*R6+3]*R7+5 二. 2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2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132;j>0;j--)

for(k=150;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84 MOV R6,#0x84

 C:0x0804 7D96 MOV R5,#0x96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三. 1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04 MOV R6,#0x04

C:0x0804 7DF8 MOV R5,#0xF8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四. 1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04 MOV R6,#0x04

C:0x0804 7D74 MOV R5,#0x74

C:0x0806 7CD6 MOV R4,#0xD6

C:0x0808 DCFE DJNZ R4,C:0808

C:0x080A DDFA DJNZ R5,C:0806

C:0x080C DEF6 DJNZ R6,C:0804

C:0x080E DFF2 DJNZ R7,C:0802

网友H:
很有用的帖子

很有用的帖子

网友I(2008-06-25):
很有用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