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步进电机自动避免振动功能

楼主(2008-04-07):
     小弟我用615的PACK做两相步进电机驱动,但是电机的振动要比别人的大不少.(IMS2000),看了IMS2000的资料介绍其有自动避免振动的功能,想请教大师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IMS2000是转用芯片吗?

IMS2000是转用芯片吗?对于步进电机减低振动可用以下方法:
1)使用细分驱动。
2)提供电机转速,电机太慢时会振荡。
3)用直线或曲线加速。

(zlgarm_zsg)

网友B:
估计是没细分...

网友C: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振动大是步距角较大,一般二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改善的办法是采用细分电路,可采用具有细分功能的集成电路,我过去曾用UC3717(具有4细分)驱动二相步进电机,运行比整步运行平稳得多,现在可能有新的更好的电路,你可搜索一下。

网友D:
A3977---8细分.

网友A:
A3977是好东西

A3977是好东西,我用它和LM3S1XXX做数控机床,效果不错,但要注意散热问题。

(zlgarm_zsg)

楼主:
不对

楼上的大师说的都对.但鄙人指的是别人的专用驱动器.使用IMS2000或者有用CPLD的(2-256细分).在电机能转动的情况下(匀速不堵转)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低细分还是高细分振动基本很小.拿在手里基本感觉不到抖动.别人也用的是恒流斩波,差别杂如此之大?

网友E(2009-12-19):
楼上发的图片挺漂漂滴

网友F:
步进电机还有这个功能?学习了

网友G:
细分的功能加上去不难

网友H(2010-07-28):
原厂IC,TC1002  步进电机控制器方案 ... 1、14种细分选择,可达256 细分 2、内部集成两路高速DAC 3、电源输入可高至DC80V,或AC85V~275V 4、具备过温、过流保护功能 5、优异的消除共振功能
联系13266559876

网友I(2010-09-25):
以前我耍了个步进电机频率到40HZ就发热抖动的厉害

网友J:
步进电机还有这功能,学习了

网友K:
哪位高手讲讲具体怎么样避免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