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模拟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请问可以由lm3s615控制的模拟开关有哪些 推荐一下 今天用的4052好像电平不一致

网友A:
只要电气接口符合LM3S单片机的要求都可以的

(zlgmcu_wdx)

网友B:
给楼主可以推荐ADG714或者ADG715,内阻很小2-3欧,IIC或者SPI

给楼上可以推荐ADG714或者ADG715,内阻很小2-3欧,IIC或者SPI总线,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