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关于LM3S315最后1K用作数据FLASH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我用的LM3S315的片子,16kROM,我想把最后1K的FLASH做为数据存储区,于是修改lnk_lm3.xcl文件。
改动如下:
-DROMSTART=00000000
-DROMEND=00003BFF                      //原值为0003FFFF

-DFLASHSTART=00003C00                  //增加部分
-DFLASHEND=00003FFF

-DRAMSTART=20000000
-DRAMEND=2000FFFF

-Z(CODE)EEFLASH=DFLASHSTART-DFLASHEND  //增加部分

程序中间有如下一段:
const unsigned long JetMapTable[] ={40,40,40,40,40,40,40,40,40,40,40,40};

unsigned long JetMapTable[] @ "EEFLASH";

编译正常,link报错:
Fatal Error[e106]: Syntax error or bad argument in -Z(CODE)EEFLASH=DFLASHSTART-DFLASHEND I: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lnk_LM3.xcl 53

请问各位,我这种写法错在哪里?谢谢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

-Z(CODE)EEFLASH=DFLASHSTART-DFLASHEND  //增加部分

写错了

应该为:
-Z(CODE)EEFLASH=FLASHSTART-FLASHEND  //增加部分

呵呵,多写了个D,汗~~

网友A:
就这样

    占用FLASH 第15-16K空间的1K数据:

    volatile __no_init const char cBuf[1024] @ (1024 * 15);

 (zlgarm_zsg)

楼主:
呵呵,不错

还是zlgarm_zsg的写法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