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C/OS-II任务调度问题

楼主(2008-04-11):
void task_high_prio( void* pdata )  /* 高优先级任务 */
{
    while(1)
    {
        OSTimeDly(1);
    }
}

void task_mid_prio( void* pdata )  /* 中优先级任务 */
{
    while(1)
    {
        ;
    }
}

void task_low_prio( void* pdata )  /* 低优先级任务 */
{
    while(1)
    {
        OSTimeDly(1);
    }
}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低优先级任务”task_low_prio还能运行?
进入“中优先级任务”后,应该只可以被“高优先级任务”抢占啊

网友A:
看看编译器有没有优化,把3个while都合在一起。

(zlgarm_zsg)

楼主:
没有效果:(

我用IAR编译器,原来优化级别是Low,现在修改为None(Best Debug Support),没有效果:(

无论如何,十分感谢和感动于zlgarm回复的这么及时。

网友A:
反汇编看看

反汇编看看代码是如何的。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