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感觉Luminary单片机的可用的IO口好少呀

楼主(2008-04-11):
没接触过CM3内核的ARM,看到Luminary性价比好高,最近想想把工控产品升级,把原来AT芯片换成Luminary芯片,查了查感觉Luminary可用的IO口好少呀,大部分只有三十几根........

熟悉的朋友和周立功的技术支持,帮忙推荐一款Luminary芯片:
要求带以太网,64KRAM,256KFlash,可用的IO口越多越好,属于大众品种,别不好订货,还有是价格不要太贵,

楼主:
g.........

看资料说CM3用的是T2指令集,是不是说cm3的256KFlash相当原来ARM7的512K容量?

网友A:
LM3S6916

LM3S6916,中国版专用芯片。

(zlgarm_zsg)

网友B:
何为中国版专用???

楼主:
re

LM3S6916有100脚,竟然最多只有35个IO,和51差不多,剩下那60多个是假肢吗?

为什么会这样呀?真是令人吐血.......

网友C:
GPIO管脚最多的是LM3S1601,有60个可用的I/O口

60个还不够用?那可以考虑采用74HC595、74HC165来扩展,体积小、成本低、驱动能力强、接口方便。

(zlgmcu_wdx)

网友D:
IO少是它的特点。

假肢!呵呵,LZ你有才了。

网友E:
要I/O口多……不会是用来点LED吧……

如果是那样,没必要选这么高价位的,一个普通的8位机就够用了。

楼主:
re:LS

呵呵,楼上有的用创意,点一堆超亮LED当台灯....还是程控的台灯....

可惜不是,是工控板子,一堆继电器和实时状态...
继电器好办,可以随便开展IO控制,但是实时状态扩展IO口后查询,发现很不稳定,老是丢步,后来接到中断和IO上就很稳定了
我现在老发愁输入扩展...怎么提高效率和稳定度......

网友E:
不稳定是接口电路的设计有问题……可能没考虑到

干扰信号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