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T和Luminary对比

楼主(2008-04-12):
我用了Luminary一段时间,感觉是很实在的单片机,这是我了解的一些情况:

ST Cortex-M3                 Luminary Cortex-M3

72MHz时钟,但FLASH是双周     50MHz单周期指令。
期的,实际指令只有36MHz。

12位AD,但有3bit误差,       10位AD,1bit误差。
实际只有9位性能。

定时器较多。                 定时器较少。

PWM有死区、刹车功能。        PWM有死区、刹车功能。

有USB/DMA。                  zlgmcu说将要出USB/DMA。

没有以太网。                 带FIFO的以太网。

应用方案较多。               应用方案中等。

没有MPU。                    有MPU。

功耗低                       功耗较大。

EMC不清楚                    我测试过EMC非常好(估计是电源和地线多)

不带外部总线                 不带外部总线

网友A:
声明:此处对STM32的描述有误,过于片面

“72MHz时钟,但FLASH是双周期的,实际指令只有36MHz。”这种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

请看下面两个帖子:
  STM32的代码,跑在ram里快?还是跑在flash里快?
  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13、14楼

关于“50MHz单周期指令”的描述属于概念不清!

关于STM32的AD精度问题,我将另有说明,这个参数被许多人曲解。

网友B:
我实测过

STM32跑72MHz比36MHz快不了一倍.
STM32跑72MHz可能比LM3S跑50MHz还要慢(浮点数运算)

测试环境
软件:keil ARM3.11 第二级优化
LM3S硬件: EasyARM8962开发板 测量LED3闪烁周期
STM硬件:EK-STM32F开发板 测量LD2闪烁周期

LM3S程序: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define PINS    GPIO_PIN_6     //8962开发板LED3

#define    N (1024)

//int a[N],b[N],c[N];               //LED3输出周期76.4ms
float a[N],b[N],c[N];       //LED3输出周期401.4ms

void test(int t)
{
      int i;
    int count;

    for(count=0;count<50;count++)
    {
        t += count;
        for(i=0;i<N;i++)
        {
             a = t*i;
        }

        for(i=0;i<N;i++)
        {
             b = t+i;
        }

        for(i=0;i<N;i++)
        {
             c = a * b / (i+1);
        }
    }

}//void test(int t)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主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PINS,
                     GPIO_STRENGTH_4MA,
                     GPIO_PIN_TYPE_STD);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 PINS, GPIO_DIR_MODE_OUT);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PINS, PINS);
        test(10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PINS, ~PINS);
        test(200);
    }
}
/*********************************************************************************************************
  END FILE
*********************************************************************************************************/

STM32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define    N (102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int a[N],b[N],c[N];               //EK-STM32F开发板LD2输出周期73.0ms
float a[N],b[N],c[N];       //EK-STM32F开发板LD2输出周期420.2ms

void test(int t)
{
      int i;
    int count;

    for(count=0;count<50;count++)
    {
        t += count;
        for(i=0;i<N;i++)
        {
             a = t*i;
        }

        for(i=0;i<N;i++)
        {
             b = t+i;
        }

        for(i=0;i<N;i++)
        {
             c = a * b / (i+1);
        }
    }

}//void test(int t)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Enable GPIOC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7,Bit_SET);
        test(10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7,Bit_RESET);
        test(200);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太好了,有人实测过

3楼的朋友,你能够把你的测试程序、编译软件版本和优化选项以及测试数据发表出来吗?这样大家都可以做一下,免得有人怀疑真假。

网友C:
谢谢Jian14的支持

    谢谢Jian14的支持。Luminary将要出带USB(OTG型)、DMA的片子;今年内也要出带外部超级总线的片子;功耗也会大大降低。未来的Luminary会越来越好!

(zlgarm_zsg)

网友A:
好奇地问一句:什么叫“外部超级总线”?

网友D:
这年头,吹牛都不用本的……把广告术语都带到技术领域了

网友E:
iic 哪个标准呢?

iic 哪个标准呢?

网友E:
还是两个都用熟了再对比为好

否则容易引起争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网友F:
Luminary芯片还具有成本优势,批量购买更便宜

(zlgmcu_wdx)

网友G:
难道ST的芯片批量购买更贵?

这是好笑!

网友H:
请教一个问题

在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PINS, GPIO_STRENGTH_4MA, GPIO_PIN_TYPE_STD);中,设置GPIO_STRENGTH_4MA是什么意思?
请懂Luminary的指教.

网友I:
希望luminary 将I2C总线 “通用调用地址”功能也加入

希望luminary 将I2C总线 “通用调用地址”功能也加入。

前些天发了EMAIL给美国luminary支持,他说:I2C总线的“通用调用地址”在《I2C总线规范》中是一个可选项,所以他们没有实现这个功能。但是这样的解释实在是说不过去,看看NXP的LPC2100系列,LPC2200系列,还有更早以前的P89LPC932都支持该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网友C:
可以

   13楼介绍的I2C“通用调用地址”我不熟悉,你可以把它的英文表述告诉我吗?我会向原厂直接提出此建议。

(zlgarm_zsg)

网友J:
ST确性价比高

感觉 ST确性价比高,倾向用 ST.

网友I:
RE 14楼

RE 14楼:
“通用调用地址”就是广播呼叫地址(general call address),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参见《I2C总线规范》(ZLG网站)P14

网友K:
1楼总结得很全面

我对ADC比较感兴趣,发现了点新情况:

根据ST出的新的数据手册 Rev 6,其中可以看出AD精度很高,请看,第65页:

Table 46. ADC accuracy - limited test conditions
Symbol Parameter               Typ    Max  Unit
ET     Total unadjusted error  ±1.3  ±2  LSB

关键是,Test conditions为:
fPCLK2 = 56 MHz,
fADC = 14 MHz, RAIN < 10 kΩ,
VDDA = 3 V to 3.6
VTA = 25 °C
Measurements made after
ADC calibration
VREF+ = VDDA

而这符合多数人的使用实际情况:VDDA = 3 V to 3.6

网友E:
控制iic从模式回非应答位是否也是可选功能?

网友L:
ST的JTAG会不会出现锁死,LM的特别麻烦!!!

网友M:
很热闹,进来学习。

网友F:
真够热闹

12楼:“设置GPIO_STRENGTH_4MA是什么意思?”

答:意思是将所选GPIO的驱动能力设置为4mA。

Luminary的GPIO驱动能力可选,以适应不同的需求,实现最佳的性能、功耗平衡点。
可选的驱动能力有:2mA、4mA、8mA驱动,以及带转换速率控制的8mA驱动。

对于大多数应用,2mA的驱动能力足可以满足需求。库函数GPIOPinTypeGPIOOutput()配置的默认驱动能力就是2mA。当然,该函数名字太长,我喜欢重新#define为GPIOPinTypeOut()。

如果选择较强的8mA驱动,我们推荐您使能其转换速率控制功能,这可以有效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K:
ST的JTAG不会出现锁死

ST的JTAG不会出现锁死,即使锁死了也可以通过BOOT选择跳到从RAM启动,从而很容易的解决锁死的问题

网友C:
Luminary也可以解锁

用LM-LINK和原厂的FLASH PROGRAMER程序就可以解锁!

(zlgarm_zsg)

网友N:
别争啦

luminary低价,但是外围模块比较抠门,适合精打细算的人使用.

ST价格高一点,但是外围模块很丰富,适合不喜欢被约束的人使用.

网友O:
真好笑

有什么好争的.
对代理销售,多买一个多赚一点;
对用户,便宜一点,省一点.

不管白猫黑猫...

哈哈,我2个都用,用量很小,只是玩玩而已.

性能不做比较.能用就可以,不用的功能多了也是白多.

没有的功能就"绕"...

谁让咋没有量,弄2个芯片要看脸色.

网友P:
应该有争论,其实是相互促进

也让用的人明白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