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35无故损坏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08-04-13):
我使用P89LPC935/936单片机设计开发了一个产品,编程口PCL PDA RST VCC GND五根线引出到D型接口上,方便以后产品软件升级。同时我使用PCL PDA作为IO识别,软件配置成准双向口,当识别到低电平时启动扩展功能。我的产品交给顾客后,顾客不需要使用扩展功能,可是发现PCL上电后始终是低电平,把产品拿回来分析时发现,编程口已经无法编程了,上电始终是低电平,且工作电流偏大10mA左右,编程时可以发现PCL管脚的编程波形,更换单片机后一切恢复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感谢!

楼主:
ESD

我设计 时没有加ESD保护,IO引出都要加ESD吗

网友A(2008-06-23):
LPC935使用外部晶振用手摸晶振后重新上电后程序不运行。

请教各位:
       LPC935使用外部晶振时,用手摸晶振后,程序有时候不运行,包括重新上电后,晶振是会起振的,需要重新烧写程序才行。

我想问的问题是: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手摸晶振会不会把Flash中的程序给写掉?(是哪个地方  没配置好吗?)
                        3、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防止?

网友B:
关键是要分析,您的客户是在什么情况下将芯片i/o损坏的.

这种情况能否模拟.

根据这种情况再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还是要找到损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