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μCOS-II移植模板 C-SPY软件无法正常仿真??

楼主(2008-04-13):
利用4.42A对移植模板中的led进行编译、软件仿真
编译提示有一个警告
Warning[Pe177]: function "OS_InitTaskSta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D:projectLeduCOS-IISourceOS_CORE.C 68

进入软件仿真,提示sysctl.c文件没找到,手工从流明诺瑞的驱动中找到这个文件,确定后正常进入(顺便问下,这个文件是干啥用的)

进行单步仿真进入OSStart();后,程序始终停留在os_cpu_a.asm文件中的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在taskLed任务中设置断点,程序无法运行到断点出
看了下,程序压根就没运行到taskStart函数,任务没有建立。

为什么程序始终运行在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网友A:
回答楼主

1)“Warning[Pe177]: function "OS_InitTaskSta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D:projectLeduCOS-IISourceOS_CORE.C 68”
    是由于uCOS-II 2.52对OS_InitTaskStat()函数进行声明时没有使用条件编译,但不影响程序运行。

2)“进入软件仿真,提示sysctl.c文件没找到,手工从流明诺瑞的驱动中找到这个文件”
    不用管它,选“No”就可以。

3)“进行单步仿真进入OSStart();后,程序始终停留在os_cpu_a.asm文件中的”
    要么是你的程序没有在main()函数里正确初始化任务,要么targetInit()函数没有初始化好硬件。

4)“μCOS-II移植模板   C-SPY软件无法正常仿真?”
    暂不支持C-SPY。

(zlgarm_zsg)

楼主:
晕,不支持C-SPY仿真啊

谢谢了,看来还是等实验板买回来才能试试了

有一个项目要用到以太网、CAN接口,准备买块8962的开发板,EWARM4.42A中应该支持这个芯片吧。
顺便买几个8970的芯片自己做板子用,这个项目要2个CAN口,好像只有8970才满足要求。
第一次用,希望能够比较快的进入状态,呵呵,估计到时候还是裸奔,RTOS慢慢熟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