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615 GPIO通过5V上拉输出,只能输出4V,是片内保护的问题吗?

楼主(2008-04-14):
lm, GPIO, se, ADC, dc
能输出5V吗??
GPIODirModeSet(GPIO_PORTA_BASE,SEL1,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A_BASE,SEL1,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OD);

网友A:
确实是内部ESD保护二极管在作祟

每个GPIO管脚在内部都有上下两个ESD保护二极管。假定电源为3.3V,二极管压降取0.7V,则最多只能上拉到4.0V。

这两个二极管增强了芯片的可靠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法上拉到5V的问题。如果内部是上下各2只,总共4只保护二极管就好了,能够上拉到4.7V左右。

实际上,对于通常的5V逻辑系统,输出4V早已经确保是高电平了,因此兼容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请放心用。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