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急急!!ad采样的w1调节没作用了

楼主(2008-04-15):
我用的easyarm615开发板,在多次做ad采样的实验后,我发现可调节的w1无论怎么调节,电压数都不会变,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看电位器是不是坏掉了?另外,重新做一次实验试试

(zlgmcu_wdx)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请问下怎么测试是不是电位器坏了?我用其他实验再做几次都不行,我应该怎么把他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