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进入FaultISR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2008-04-16):
用串口助手调试Easy615的试验4.2_Uart_Driver(usart驱动试验)出现,程序跑到FaultISR中断里去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usart驱动试验问题

用超级终端能正确运行,用串口助手一个一个的发送没有问题,两个两个的发

送也没有问题,直到5个5个的发送时当发送到60多个的时候就跳到FaultISR中

断当中了。

是什么问题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楼主:
当把该行禁止了之后 可以了

************************************************************************************
** Function name: Uart0Send
** Descriptions:  发送多个字节数据
** Input:         Buffer:发送数据存储位置
**                NByte:发送数据个数
** Output:        无
** Created by:    Zhou Shaogang
** Created Date:  2006-11-18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void Uart0Send(uint8 *Buffer, uint16 NByte)
{
  while(NByte)
  {
    if( UARTSpaceAvail(UART0_BASE) )
    {
      UARTCharNonBlockingPut(UART0_BASE, *Buffer++);
      NByte--;
    }
  }

 // while( !UARTTraFifoEmp(UART0_BASE) );//改动的部分
为什么这样改动之后就可以了呢,还没有想通阿!!
}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你们都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哦!!

网友A:
您是不是用KEIL编译的?

如果用D版的Keil编译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不好说啊

不啊 我用的是IAR

也不知是怎么的,东改西改的又没有那问题了

网友B: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UART0_REC_QUEUE_LEN ?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接收队列的UART0_REC_QUEUE_LEN在哪里赋值的? 没有找到?

网友B:
UART0_REC_QUEUE_LEN在哪里赋值的?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接收队列的UART0_REC_QUEUE_LEN在哪里赋值的?

网友B:
UART0_REC_QUEUE_LEN 300

修改:
UART0_REC_QUEUE_LEN   300  原来100
#define STACK_SIZE    128   原来64

发送2k字符还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A:
修改STACK_SIZE的值很关键

(zlgmcu_wdx)

网友C:
RE

与LPC系列不同,数据越界也会进入FaultISR

楼主:
回复:jack501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接收队列的UART0_REC_QUEUE_LEN在哪里赋值的?

答:UART0_REC_QUEUE_LEN是宏定义了的如:
“ #define UART0_REC_QUEUE_LEN   300   ”

网友D:
睁眼说瞎话吧……

引用 网友A:
ZLG-MCU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5楼: 您是不是用KEIL编译的?

如果用D版的Keil编译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用的Keil!!我没有必要骗人啊

回复: mohanwei
   我没有“睁眼说瞎话吧……”!!
的确!!我用的是IAR,没有用Keil!!

可能后来把变量减少后程序不会进入该中断了, 可能就是变量定义过多过大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