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ds1302一个电源问题求救

楼主(2008-04-16):
请问我用一个电源来供ds1302该接到VCC1还是VCC2,还是将两个连起来?

楼主:
ds1302一个电源问题求救

我电路是怎样设计的:电源断的时候断的是mcu,DS1302长供电。不知是接在那个电源脚。我将电源接在8脚或者1脚上电的时候老是停震。不知如何才好。

楼主:
ds1302一个电源问题求救

我电路是怎样设计的:电源断的时候断的是mcu,DS1302长供电。不知是接在那个电源脚。我将电源接在8脚或者1脚上电的时候老是停震。不知如何才好。
现在我将ds13028脚串个5k电阻,1脚悬空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能解释的吗?

网友A:
停振跟供电无关吧,应该更晶振质量有关

另外,晶振不需要加电容

楼主:
ds1302一个电源问题求救

楼上的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一个电池供电的系统,使用的时候给MCU供电。不用的时候断开MCU,DS1302长供电。应该怎样设计电源回路。现在我将ds13028脚串个5k电阻,1脚悬空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能解释的吗?

楼主:
ds1302一个电源问题求救

现在我将ds1302的8脚串个5k电阻到电池正,1脚悬空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能解释的吗?或者将ds1302的8脚串个1N4148到电池正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解释不通。

网友B:
记得1脚是电源,8脚接电池

楼主:
ds1302一个电源问题求救

对的 “1脚是电源,8脚接电池”但是我如果将1脚接电池正极则在上电的时候DS1302就有停止的时候。不是每次都停。我是一个电池供电。DS1302不能单电源供电吗?奇怪。

网友C:
时钟

楼主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每次读出的数据都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