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 615复位后 GPIO管脚输出默认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08-04-16):
EasyARM 615复位后 GPIO管脚输出默认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复位后GPIO被禁止,不是高也不是低

LM3S系列芯片复位后所有外设都被禁止,包括GPIO。因此复位后GPIO管脚不是高也不是低,测量没有意义。

(zlgmcu_wdx)

网友B:
复位后GPIO被禁止

说的是硬件复位

在线调试时IAR之类的软件复位只是把PC复位,好像其他的东西如管脚值,定时器,中断等都没有复位

网友C:
??

为什么我在线调试时,watch发现,我跟踪的IO口始终是1啊,比如设S0=PA2,S1=PA3,watch发现S0=4,S1=8.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