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 615 怎么样才能使一个IO口是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

楼主(2008-04-17):
EasyARM 615 怎么样才能使一个IO口是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

网友A:
请看这里的例程

请参见后面的贴子,在其例程里LED_PIN已被定义为PA3

输出0用:
  GPIOPinWrite(LED_PIN , 0 << 3)
输出1用:
  GPIOPinWrite(LED_PIN , 1 << 3)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2&page=1&t=2929089&tp=%u63A8%u8350%u5927%u5BB6%u91C7%u7528%u201CIAR%20%uFF0B%20LM%20LINK%20%uFF0B%20LM3S%u9A71%u52A8%u5E93%u201D%u7684%u9AD8%u6548%u7387%u5F00%u53D1%u6A21%u5F0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2&page=1&t=2929089&tp=%u63A8%u8350%u5927%u5BB6%u91C7%u7528%u201CIAR%20%uFF0B%20LM%20LINK%20%uFF0B%20LM3S%u9A71%u52A8%u5E93%u201D%u7684%u9AD8%u6548%u7387%u5F00%u53D1%u6A21%u5F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