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615代码区有多长?

楼主(2008-04-17):
书上不是说从0x00000000~0x1fffffff吗?
那为什么在IDE中是0x20000000~0x2000ffff呢?
不够用,怎么办?

网友A:
代码不够用可以先从软件优化着手,

设置编译器的优化方式,用高效的编译器(keil/iar)。
再不行就只能更换更大FLASH的型号了。
(zlgmcu_zls)

楼主:
我要做图像处理,最起码得把一幅图放进代码区啊,那最起码要187200B。怎么办?

网友A:
图像属于数据,不应该放在代码里面,可以考虑外扩串行Flash

现在已经有很多SPI接口的串行Flash芯片,容量从几百KB到几十MB,可以存放汉字库、文件系统、图片等等数据资料。

(zlgmcu_wdx)

楼主:
再问一下

EasyARM615的代码区到底映射在哪一段地址上?

网友A:
代码从0x00000000开始

作为开发,一般并不需要关心Flash、SRAM的分配问题,这都是由编译器自动完成的。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