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33能超频吗

楼主(2008-04-17):
数据手册上说P89LPC933最高频率是18MHz,
但是不知到能否使用20MHz的晶振?

网友A:
这叫迎难而上呀

精神可嘉,方法不可取。

网友B:
当然可以

不过,别忘了增加一些电压。比如加到4V左右。跟电脑超频一个原理。

网友C:
re

不推荐超频使用。
NXP对此不做任何保证。

Vcc电压不要超过3.6V,长时间工作在超压状态对芯片不好。

网友D:
我玩过,可以超到22MHz

晶振用22.1184MHz有源晶振,电源取3.6V,能跑起来。

但正如5楼所说,自己玩玩还可以,并不能保证其工作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