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615的LCD问题,急急急!请高手们拉小弟一把!!

楼主(2008-04-18):
我用的是EasyARM615,编译环境IAR,昨天我写了一段程序,程序的作用如下:系统默认初始显示值为30,用户根据自己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按下KEY2和KEY3来改变默认值,按下key2为加1,按下key3为减1,按后刷新显示屏,按下KEY4为设定完毕,此时,按下KEY2和KEY3不会改变设定值。可设定的范围在10到50之间,如果设定时间内无按键操作,显示值将衡定为为30。程序如下: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I2CINT.H"
#include "PCF8576.H"
#include "LCD_TH3144.H"
#include "hw_adc.h"
#include "gpio.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bug.h"

#define KEY GPIO_PIN_4
#define KEY2 GPIO_PIN_5
#define KEY3 GPIO_PIN_5
#define KEY4 GPIO_PIN_4
void Go2Jtag(void)//防止jtag死锁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KEY,GPIO_DIR_MODE_IN);
  if(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KEY)==0)
  {
    while(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软件延迟函数
{
    volatile int i;
    for(;n>0;n--)
    {
      for(i=0;i<1000;i++);
    }
}

int SetTemp=30;//设定初始显示值

void PlusOne(void)                                           //设定显示值加1中断函数
{
  int SetTempH;//十位数
  int SetTempL;//个位数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D_BASE,KEY2);//清除中断
  if(SetTemp>50)//如果设定显示值已经大于50,显示“错误”
  {
        Lcd_Seg.D1 = HexToSeg(0xe);
  }
  else
  {
    SetTemp++;
    SetTempH=SetTemp/10;
    SetTempL=SetTemp%10;
    Lcd_Seg.D1 = HexToSeg(SetTempH);
    Lcd_Seg.D2 = HexToSeg(SetTempL)+LCD_DP;
    Lcd_Seg.D3 = HexToSeg(0);
    Lcd_Seg.D4 = HexToSeg(0);
  }
    Lcd_Update();//到这里有问题了!!!!!!!!!!!!!!!问题见最后
}
void SubOne(void)                                          //设定初始值减1中断函数
{
  int SetTempH;//SetTemp的十位数
  int SetTempL;//SetTemp个位数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B_BASE,KEY3);//清除中断
  if(SetTemp<10)//如果设定值已经小于10,显示“错误”
  {
        Lcd_Seg.D1 = HexToSeg(0xe);
  }
  else
  {
    SetTemp--;
    SetTempH=SetTemp/10;
    SetTempL=SetTemp%10;
    Lcd_Seg.D1 = HexToSeg(SetTempH);
    Lcd_Seg.D2 = HexToSeg(SetTempL)+LCD_DP;
    Lcd_Seg.D3 = HexToSeg(0);
    Lcd_Seg.D4 = HexToSeg(0);
  }
    Lcd_Update();();//到这里有问题了!!!!!!!!!!!!!!!问题见最后

}

void StopWatingForInt(void)                               //退出等待加减中断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KEY4);//清除中断
  GPIOPinIntDisable(GPIO_PORTD_BASE,KEY2);//禁能中断
  GPIOPinIntDisable(GPIO_PORTB_BASE,KEY3);
}

int main(void)
{

  I2CInit(100000, 1);
  if(PCF8576_Ini(MODE_E, NOGLITTER)!=1)        // 初始化PCF8576驱动
  { while(1); }
  Lcd_Seg.D1 = HexToSeg(3);    //显示初值
  Lcd_Seg.D2 = HexToSeg(0)+LCD_DP;
  Lcd_Seg.D3 = HexToSeg(0);
  Lcd_Seg.D4 = HexToSeg(0);
  Lcd_Update();
  Go2Jtag();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KEY2,GPIO_DIR_MODE_IN);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KEY3,GPIO_DIR_MODE_IN);
  GPIODirModeSet(GPIO_PORTA_BASE,KEY4,GPIO_DIR_MODE_IN);
  GPIOIntTypeSet(GPIO_PORTD_BASE,KEY2,GPIO_FALLING_EDGE);
  GPIOIntTypeSet(GPIO_PORTB_BASE,KEY3,GPIO_FALLING_EDGE);
  GPIOIntTypeSet(GPIO_PORTA_BASE,KEY4,GPIO_FALLING_EDGE);
  GPIOPortIntRegister(GPIO_PORTD_BASE,PlusOne);//注册中断处理程序函数
  GPIOPortIntRegister(GPIO_PORTB_BASE,SubOne);
  GPIOPortIntRegister(GPIO_PORTA_BASE,StopWatingForInt);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D_BASE,KEY2);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B_BASE,KEY3);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A_BASE,KEY4);
  delay(10000);//等待时间
}
可是当我按下key2后,程序执行到ISR(任何一个)的Lcd_Update()就走不下去了,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这是由于在执行Lcd_Update()中的ISendByte(PCF8576, drive)函数即器件的选择与控制时出现了问题:似乎因控制PCF8576的数据一直都没有传送完成而停留在了while(I2C_state != STATE_IDLE)这一循环语句上。这是为什么阿?

网友A:
程序太大,没有仔细看,还是参考光盘例程吧

停在while(I2C_state != STATE_IDLE)循环,会不会是I2C速率太快了?

楼主:
还是有问题

谢谢您的提醒,可是为什么在主函数中的Lcd_Update()能够正常执行呢?

楼主:
......

我发现只要是在中断服务子程序里, 对LCD的操作都会停在while(I2C_state != STATE_IDLE),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拜托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解决好吗?很急啊.........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查询方式替代中断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要谢谢zlgmcu 的帮助,谢谢您!

网友B(2011-12-01):
我在我的PC机上为什么不能通过编译,打不开头文件“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hw_types.h"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My projoct\project3.c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