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AR 32k 代码限制

楼主(2008-04-18):
zlgmcu:
这个IAR有代码限制啊。我现在程序起码200K。
有免费的其他工具可以开发这个芯片不?

楼主: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A:
正版IAR或者GCC

如果代码超过32KB,建议您支持正版IAR,如果嫌贵,则可以考虑用GCC,该编译器是完全免费的,没有代码限制,但是编译效率低、调试不容易。

(zlgmcu_wdx)

网友B:
网上有4.42A的POJIE....

网友C:
免费

的IAR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全功能30天试用版,一种就是代码限制版.象你这种情况,可以用30天试用版.到30天后再ghost,又可以用了,只是麻烦了些.

网友D:
装个vmware

装个vmware,把IAR全功能版本装到虚拟机里,过期了,用复制一个原始的虚拟机,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即可

楼主:
我的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唉

我用的就是30天试用版。反复安装了无数次,都不行。
就是有32k限制。
前天用最新的luminary驱动库,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原来的那个驱动库有什么问题。
现在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