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ARTConfigSet设置?

楼主(2008-04-20):
UARTConfigSet设置波特率,取决于sysctlclockget()得到系统时钟。
这个sysctlclockget()是在UARTConfigSet里执行的吗?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系统时钟正确,UARTConfigSet就可以正确执行?

网友A:
Re:关于UART设置

一般,要先调用SysCtlClockSet()函数,对系统时钟进行正确设置,再调用UARTConfigSet()。

对用到的SysCtlClockGet()函数是首先调用的,再将返回结果传递给UARTConfigSet()函数。这其实是C语言的基本语法。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