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接收队列?

楼主(2008-04-21):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接收队列。
UART0_REC_QUEUE_LEN在哪里赋值的? 没有找到初始化的地方?
使用Uart0_Rec_Queue岂不溢出?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

Uart0_Rec_Queue[UART0_REC_QUEUE_LEN]在uart0.c文件

楼主:
uart0.h里定义UART0_REC_QUEUE_LEN 100

uart0.h里定义UART0_REC_QUEUE_LEN   100
UART0_REC_QUEUE_LEN   100,运行时发送70个字符,进入FaultISR(void),
修改UART0_REC_QUEUE_LEN   200 运行时发送120个字符,进入FaultISR(void),应该是队列溢出吧?

网友A:
可能是堆栈溢出

可能是堆栈溢出,可尝试增大主堆栈。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