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对端口置1和置0,测得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8-04-21):
如果对端口置1和置0,测得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A:
这跟电源VDD和负载有关

VDD取3.3V,把端口配置为推挽输出,空载情况下,则端口置1测得电压是3.3V,清0是0V。如果接上不超出驱动能力范围的负载,则电压会略有变化。

(zlgmcu_wdx)

网友B:
呵呵

我还以为是5V和0V呢

网友B:
5V

请问什么情况下配置能得到5V?
PWM输出我测量过了也是3.3和0,能不能得到5V呢?还有,PWM输出的电流是多大能不能配置?

网友A:
PWM要输出5V/大电流需要加上扩展电路

(zlgmcu_wdx)

网友B:
多谢!

我们现在在做超声波测距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