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WM扩展接口

楼主(2008-04-22):
想请教大家:我已经搭了一个外扩的电机驱动电路。输入引脚只有一个,EasyARM615板上有个PWM接口,是通过杜邦线与外扩电路进行连接的。其引脚有PWM0,PWM1,PWM2,PWM3,PWM4,PWM5,GND,GND,ADC5,DP3V3。请问怎样才能与两个引脚进行连接呢?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楼主能否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不方便在这里详细说,可发邮件到LM3@ZLGMCU.COM

(zlgarm_zsg)

楼主:
.

ARM615板上的PWM接口通过杜邦线与外扩板(从机)连接。而我的从机只有两个输入引脚(INT1,INT2)。也就是10个引脚怎样控制两个引脚(10——2)。那我还能通过PWM接口控制从机吗?

网友B:
如果你的从机只有两个输入引脚,为什么要用6个PWM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