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 LINK 不能在RAM中调试

楼主(2008-04-22):
LM LINK 不能把程序下载到RAM中调试。

请 zlgmcu 解释一下。

网友A:
RAM中调试程序

  LM LINK是可以把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和调试的,并且速度要比在Flash中快很多!

楼主:
是吧!

如果行的话,不是可以缓解JTAG锁死之忧了吗。

网友B:
容量

好像RAM很小的吧

网友C:
是的,RAM是小了点。JTAG锁死也只是操作GPIO才会

使用时,注意一下就不会出现问题。
(zlgmcu_z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