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程序无法下载到目标板中,可又不是死锁,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2008-04-22):
我用的是EasyARM615,IAR,今天我写了一段程序,想要调试,点了"Debug"后,程序开始下载,但是当Programming Flash快要结束的时候,下载就停止了,(进度条差一点到满)等了好久都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把通信速率降低试试

(zlgmcu_wdx)

楼主:
还是不懂

说得具体一点好吗?我是新手,不太理解您的意思,能多给我一些详细的指点吗?

网友A:
请到ZLGMCU网站看《IAR使用指南.pdf》,有Debug设置详解

(zlgmcu_wdx)

楼主:
还是不行。。。。

是设置LMI FTDI中的JTAG speed吗?好像没反应啊。设定值应该在什么范围?原先的值为500kHZ

网友A:
JTAG接口有可能真的失效了

插入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真的很重要!

(zlgmcu_wdx)

楼主:
我插入了防止JTAG失效的代码的

我插入了防止JTAG失效的代码的.并设置等待JTAG连接的按键为KEY1,按住KEY1后程序不执行,但是过了一端时间再调试,程序依然下载不进去

楼主:
Flash

会不会是对Flash Programming 的首地址没有设置好导致空间不够啊?

网友B:
按住KEY1,点下载程序,这样试试?

楼主:
我试过的,不行啊

楼主:
求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 哪怕只是一句提醒的话!!

网友A:
大家已经出了不少主义,如果实在不行就换芯片吧

如果换了芯片,问题依旧,那有可能是其它原因。先换了再说。
(zlgmcu_wdx)

网友C:
你用iar511版本+wigglerjtag调试一下

或者用wiggler+openocd调试,iar511下也支持的,或者你用crossworks+wiggler试一下

网友C:
如果真的是jtag锁了的话,我想你

的flashprogramer寸步难行,怎么可能运行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问题

网友C:
换片子是需要钱的,霍霍霍

楼主:
谢谢

先谢谢大家了!但我觉得这不可能是死锁.我刚刚才写了一段程序进去啊.

网友D:
你看一下LDO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致谢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在设置Work space的Option时把设备型号设置错了,低级错误。
谢谢大家的帮助,从你们的提示中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你们!

网友A:
原来是低级错误,如果直接采用我们的“工程模板”就不会

这里有工程模板:

【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