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对付JTAG锁死的好办法

楼主(2008-04-22):
大家以后烧程序,只要把程序定位到0x00000800地址。

0x00000800之前的区域事先烧入LM3S 的串口ISP程序。

如果JTAG锁死了,就进入ISP重新烧写用户程序。

网友A:
怎么理解?新手

怎么理解?新手

网友B:
楼主的方法也不错,

对于初学都推荐使用EasyARM8962,因为那一系列的芯片具有防止意处锁死功能,即使是锁死也可以通过LM LINK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