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给得DEMO工程中startup.c文件做什么用得

楼主(2008-04-24):
startup.c文件做什么用得?
谢谢。

LM新手。

楼主:
是不是?

是不是和KEIL V2中建立工程时添加的startup.c文件作用一样??
也就是说该文件不是必要的?建立工程时可以不要?

谢谢。

网友A:
这是启动文件,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不能省略

(zlgmcu_wdx)

网友A:
那是中断向量表,告诉MCU在哪里执行中断

其中有一个复位向量表,也即单片机复位时,在哪里开始运行第一个函数的指令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