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GPIO

楼主(2008-04-24):
请问zlg,EASYARM615要想自己扩外部RAM要怎么扩啊,线要怎么连啊?

网友A:
并行或串行扩展存储器

并行方法就是利用多组GPIO口来模拟出并行总线的时序,速度比串行方法快,但浪费GPIO端口太多。

串行方法是采用SSI、I2C、UART等接口,速度较慢,但仅需少数几根I/O口线。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许多人觉得存储器不够用,需要扩展。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存储汉字库、图片、音频数据等。在这种情况下外扩SPI接口的大容量Flash是最佳方案。

(zlgmcu_wdx)

网友A:
可以通过模拟总线来做

另外也可以通过SPI接口的SRAM。
在我们网站上也有使用SPI扩RAM的文档。
但是扩RAM只能放数据,不参存方程序代码中的变量。
(zlgmcu_z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