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关于RTC

楼主(2008-04-24):
上次曾有人发帖说LM的实时时钟问题。
zlg你曾经建议另外配实时时钟芯片,或加做软件。
我没有时间仔细去研究,问下:不用加芯片,纯用软件,能否实现实时时钟,
系统复位以后,时钟是否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A:
纯软件当然可以实现RTC功能,但前提是不能断电

如果不能保证在断电的情况下RTC仍可以正常运转,则不是一个具备实用意义的RTC。

目前,冬眠模块的RTC功能尚不够完善,因此外接类似于PCF8563、PCA8563的RTC万年历芯片才是可靠的设计。Luminary在后续的型号里后RTC会采用全新的设计。

(zlgmcu_wdx)

楼主:
但是若我有电池供冬眠模块呢?

系统复位能否保证RTC正常工作?无需重新设置时钟?

楼主: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已经做板了,要改就要重新搞图了,周期又长了。简直崩溃。
用新产品当初也想过各种风险(不能ISP,搞了个大大的JTAG口在板子上),但这个是真没想到。

楼主:
打电话问过了

确实是不行了。
zlg这样的关键问题似乎应该用置顶帖子表明下的。

网友B:
问题太多

这样的问题太多太细,不可能置顶全部说到的 所以只有提问了

网友A:
近期我们将在ZLGMCU网站放个“常见问题”专栏,供大家参考

包括预防JTAG失效、冬眠RTC计数器被意外清零、定时器预分频问题,等等。

(zlgmcu_w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