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仿真时无法找到CPU.S文件

楼主(2008-04-27):
使用LM3S驱动动库在IAR中建立项目,在仿真的时候会弹出找不到文件CPU.S,是否手动设置的对话框,而例程的项目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库安装出了问题

请按照下面的**说明来做,就能够解决问题:

【IAR + LM LINK 安装使用快速入门】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761

(zlgmcu_wdx)

楼主:
依然没有办法解决

无论是使用预建立的项目还是按照步骤设置的项目,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整个设置中只有debugger不同,使用的是j-link

网友A:
原来是J-LINK

很抱歉,我还用过J-LINK,不敢乱讲。
还是推荐用我们公司的LM LINK,售价仅100元,甚至可以赠送。USB 2.0接口,使用非常方便。

(zlgmcu_wdx)

网友B:
把提示内容贴出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