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有没有3V接口的CAN器件?

楼主(2008-04-29):
目前CAN总线接口最常用的是SJA1000+TJA1050+6N137+B0505模块,但以上器件都是5V的,不能在3V电源下工作。最新推出的CTM1050模块似乎也是5V的。请问现在有没有兼容SJA1000和CTM1050的3V器件?

如果没有,是不是总线上要加74LVC系列转换一下?
哪位能帮忙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3v器件价格贵并且不好买

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量用5v的,价格比3v的便宜很多

网友B:
sja1000曾经试验过跟3V器件直接接口,没有问题

网友B:
要是arm内带can控制器,可以直接跟5V的can收发器连接

最多接收端可以串一个小电阻,比如100欧姆,can控制器的输出直接接没有问题;

网友C:
STR730系列的ARM7单片机是5V的产品,有三个CAN模块

STR750系列也是可以工作在5V的带CAN的ARM7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