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打听一下,贵公司用 LuminaryMicro做的电机驱动板上用的

楼主(2008-04-29):
软件算法PID是否可以用来做定长控制?

网友A:
可以

可以!PID只不过是一种运算过程,只要你把数学模型定好,明确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什么,都可以算出来。

(zlgarm_zsg)

楼主:
你是不是那一位做电机开发的?还是其它人?

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的PID差很大.

网友A:
从数学角度看,不管要控制位置、速度、温度还是其他任何的东西,PID算法是固定的。

(zlgarm_zsg)

网友A:
MiniISA-M102Q

    位置PID控制其实不难,在每个采样周期T内读出当前编码盘的位置,接着按你要的速度、加速度等算出下一个周期(T+1)的编码盘位置;在下一个周期(T+1)内把实际的编码盘位置和目标位置相减,得出偏差值,把这个值PID计算,算出(T+2)周期内需要的PWM占空比。我们在MiniISA-M102Q内已有位置控制的功能,但不能公开代码。

(zlgarm_zsg)

楼主:
我和你的理解不一样.为了达到好的效果.

PID用在电机位置控制上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为了平稳高速准确,其实是用了两个PID.所以我才问一下你的电机上的例子是不是位置控制的.嘿嘿,我也做电机控制,我也做CNC控制,本来是想,如果是位置控制的PID我就买一个回来学习你写的程序的长处学一下.有点想100多块钱占你的便宜一样噢.

楼主:
捅马蜂窝

控制的是3轴插补运行,可能和你的MiniISA-M102Q差不多,俺比较笨,用了两个PID.而言速度和长度PID差大了.你用了几个PID? 祝你5.1快乐.
近来没事做,准备把以前用DSP驱动的电机驱动改便宜一点.这些天就来你们的版面和ST(还有另个几个做电机驱动芯片的网站)捅马蜂窝,看能不能搞到一点蜜做为战利品.不剌我太利害噢,我只要一点点蜜.嘿嘿.

楼主:
请输入主题

网友A:
DC MOTOR KIT没有位置控制

DC MOTOR KIT只用了一个4线的自制码盘,精度不高,只为了学习,上面只有数度环,没有位置环。

(zlgarm_z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