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32位周期触发定时器

楼主(2008-04-30):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interrupt.h"
#define    PINS1  GPIO_PIN_7

void Timer0A_ISR (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清除定时器0中断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PINS1,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PINS1) ^ PINS1); // 翻转GPIO D7 端口     (LED不停的翻转闪烁)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使能定时器0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 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TIMER0 );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GPIOD    );
    IntMasterEnable();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 PINS1,GPIO_DIR_MODE_OUT);
    GPIOPinWrite( GPIO_PORTD_BASE, PINS1, 1 );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2);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IntEnable(INT_TIMER0A);
    while(1);
}

上述实验使LED每秒2次的频率不停的闪烁,比如我想要LED闪烁10秒中以后就不闪烁,不知该怎样利用定时器产生,希望Zlg指点。

网友A:
这种事儿还要麻烦ZLG呀,我来

你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数,既然是半秒进一次,你在中断里计20次不是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