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ar+LM3S615 错误?

楼主(2008-05-05):
iar+LM3S615,使用30天版没有问题。 30天后改用32k版,出现不能打开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             的错误

把这些文件拷到用户目录下,可以打开。如何设置才能打开C:PDL-LM3S-1928目录的文件。
32k版和30天版是不一样吗?

谢谢版主!

网友A:
这两个版本的安装路径是不一样的,有几个字符的差别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

请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zlgmcu_zls)